兄弟们有没有见过如下功能的电机

楼主(2008-07-22):
(无正文)

楼主:
呵呵,这是一种什么电机?

何处有卖?

网友A:
打滑不是电机的事,而是机械结构的事

应该不是通用产品,而是定做的机械结构

录音机的卷带轮就是典型的打滑应用

网友B:
结构上叫“极力子”。

网友A:
专业名词叫“扭力限制器”,用的较少的叫“滑动式离合器

“极力子”这个叫法可能只在赛车界很流行吧...

网友C:
这个东西确实叫“滑动离合器”

需要定制,楼主应向电机厂查询,市场上很难买到正好合用的产品。

楼主:
不知道这个东西限力精度如何?!

有没有做过的类似东西,找了几个厂,都说没做过

网友C:
多数电机厂都不会做过的,耐心寻找吧

网友D:
限制电机的电流

也是一个办法
有的录音机收带轮就是直接用电动机带动的,没有打滑机构,
就是靠限制电机的电流来控制扭距的。

网友E:
呵呵,去看哈汽车电动后视镜的电机

楼主:
TO  quakegod :负载不太一致,控制电流也没做过,不知实际效果如何,似乎理论上成立。

TO  谈的元:哈汽车电动后视镜的电机没见过,呵呵,也没这个车,你知道用的哪个型号和生产厂家否。。。

网友E:
请1楼去找个汽车电动后视镜来解剖

汽车电动后视镜 里面使用的电机就具有 1楼(楼主)说的那种电机的功能
。。。

网友F:
这个好象是带减速齿轮的电动机

网友G:
楼主说的和汽车上用的防抱死系统(ABS)类似

网友H:
大家好,我来溜溜,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I(2013-01-15):
  12V 和5V 的减速步进电机有这个功能  64/1  128/1 减速比

就是驱动起来!!!要 4个IO

典型的28BYJ

空调的拜风叶驱动电机

网友J:
哈哈,这个我好想见过,是用在房车门锁上的,大拇指粗,一个就差不多六七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