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时钟ACLK、SMCLK在应用中各自频率的区别?

楼主(2008-07-25):
MSP430系列中的三种时钟ACLK、MCLK.SMCLK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在430的几种低功耗模式里面要关闭一些时钟呢??在节省功耗的时候它的低功耗模式关闭的时钟类型是定了的,若此时所要关的模块刚好就是低频时钟ACLK或者SMCLK,怎么办。。如果关的是低频的模块的话。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吗???
这三种时钟通常都用于哪些方面,,特别的是ACLK与SMCLK在应用上有哪些区别,,是不是一个高频,一个低频哦,是如何分的。。??在线等。。

网友A(2012-07-13):
msp430的基本时钟源有3个:  LFXT1CLK,  XT2CLK,   DCOCLK ;
其中: LFXT1CLK:可以用低频钟表晶体、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时钟源工作。

   XT2CLK:可以用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DCOCLK:它是内部数字控制RC振荡器,可以调节。

msp430的3种时钟信号是:  ACLK,  MCLK,  SMCLK;

其中:ACLK(辅助系统时钟):可选时钟源LFXT1CLK(只能是外部时钟源),且一般为32768hz手表晶体)。                     用于外围器件。

MCLK(主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 三种时钟源。用于CPU和系统。

SMCLK(子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 三种时钟源。用于外围器件。

ACLK和MCLK的区别:ACLK一般用于低速外设
           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430上电默认使用内部DCO时钟源,LFXT1默认为低频模式,外部高频振荡默认为关闭状态。SMCLK默认也为内部DCO.

(百度复制粘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