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GS之间的电阻只有30欧了,是不是一定就是GS击穿造

楼主(2008-07-25):
(无正文)

网友A:
把三个脚短路后再测

有可能是可控硅效应锁定的

网友B:
可控硅效应?

请老T科普一下...

楼主:
三个脚短路?测的就是其中两个脚的电阻,短路了还怎么测

 另外我说的电阻30欧是那所有档测的都是30欧,有200欧档,2K欧和20K欧。表现的就像一个电阻一样!

网友C:
短路一下再断开测量啊

笨……

可控硅效应:基本上所有的半导体器件都存在,GOOGLE一下应该有大把介绍。

楼主:
哈,偶比较笨啊,

 刚才短路后测了一下,一模一样大,还是30欧,看样子是击穿了?

网友B:
断电情况下能维持吗?

锁死只能在通电情况下发生吧

楼主:
呵呵,偶知道是坏了啊

 偶是想知道这种坏法是不是一定就是GS电压过高击穿造成的呢?DS之间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GS之间坏?
 楼上,偶是把管子拆下来测的。

网友D:
过流、过热也可以的,比如硅片烧熔了...

那就什么可能都会有

楼主:
呵呵,俯卧撑说的有道理,

 不过过流过热都不会的啦,只有十几毫安的电流,哪会热呢,脉冲群造成的电流也应该不至于过热的吧?

 还有一个问题,偶有两次在焊接时,先焊的mosfet,然后再焊接前边的两个三极管、电阻稳压管等器件 ,结果发现MOSFET也是这种情况坏了,GS击穿;
 后来每次都是先焊前边的器件,再焊mosfet,就不坏了,当时还纳闷呢,现在..........还在纳闷,嘿嘿!

网友E:
GS的耐压只有40V,你那个35V稳压管太高了吧

楼主:
GS保护电路是这样的

                                    |-----|D
电压正--------1M电阻----------------|G
                         |          |-----|S
                        W稳压管           |
                         |                |
                         |                |
电压负----------------------10欧电阻------|

稳压管是15V,不是35V,GS最高耐压是20V。

  12楼,按说有这个15V的稳压管,虽然S极有10欧的电阻,但凭烙铁漏的电应该不至于吧?或许是前边三极管有放大作用,晕~

网友B:
先焊跟后焊是不同的

先焊MOS,烙铁没接地的话,MOS就OVER了,就算烙铁不漏电,人体静电威力对MOS来说也是致命的;而先焊好别的元件,把MOS放上去,其极间阻抗已经很低

楼主:
先焊后焊极间阻抗不一样好像比较有道理

  不过看样子最根本的还是1、烙铁没接地?(三相插座貌似接地了?得查查看)?2、偶没带有防静电措施

网友B:
那你就打赤脚吧

楼主:
就怕在楼上打赤脚也不管用啊,哈哈

 什么防静电地毯,桌子,手环...全都没有,嘿嘿!

网友B:
赤脚有效,但危险

水泥地板有一定的电导率。

羊成正确的习惯很重要,MOS、MCU等对ESD敏感的器件后焊,充分利用线路阻抗
另外,你把它们的脚想象成有毒物,别去乱碰

楼主:
是啊,土农民只能这样啦

 呵呵,不知道有多少公司有正规的防静电实验室?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措施,烙铁漏电击穿mos管比ESD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