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国家计量院做了一个脉冲群和静电

楼主(2008-07-25):
静电(外壳接地):接触8KV,空气放电15KV,设备工作正常;
静电(外壳不接地):接触8KV,一个电源过流保护部分的MOSFET烧了,GS之间电阻为30欧;晕~

脉冲群:4KV,第一次做没事(正负极性,各1分钟),第二次做还是那个mosfet烧了,GS之间电阻125欧,晕~

 偶打算给改改,再找个近点的地方做一次。偶在大兴工业开发区,哪位给推荐个地方,多谢!

网友A:
呵呵,俺有全套设备……

网友B:
这个好玩

脉冲群可从共模突波组件入手,ESD搞坏的那个MOS,有没有加钳位保护啊

网友A:
印象中:脉冲群也可以差模测试的,呵呵,只是一般用共模

楼主:
2楼在哪儿呢? 可能就是3楼说的情况

 mosfet的GS极有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但是,S极是经过串联了一个10欧的电阻的,偶怀疑就是这个10欧的电阻捣的鬼,是不是在GS极之间再并一个TVS或者稳压管?
原图这样的(电压正负前有整流桥):
                                    |-----|D
电压正--------1M电阻----------------|G
                         |          |-----|S
                        W稳压管           |
                         |                |
                         |                |
电压负----------------------10欧电阻------|

楼主:
国标里面是差摸还是共模?他们说是按照国标做的

楼主:
偶想起来了,应该是差摸的

 有两个指示灯,他说一个指示灯亮代表相应的电源线施加脉冲,但每次只有一个灯亮,说明每次只施加了一根电源线上,这么说是差摸?

网友B:
差模要达到4KV很不容易

线路阻抗是很低的,快速脉冲所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分布电容的作用,超过线路电感

楼主:
哈,第一次通过了偶还洋洋得意呢,没想到再打一次就...

楼主:
偶打算在GS之间直接在并一个TVS试试,但得找近一点的地方

yewuyi不在北京吧?

网友B:
我手头有一本这方面的资料

但没有具体操作过

楼主:
测试是这样的

 测试仪器上有一个输入插座和输出插座,电源(偶用的是24V电源)接到输入插座,设备接到输出插座,
--------电源----------脉冲群机器----------设备;

然后脉冲群机器上边有两个LED指示灯,标识“L”和“N”,这个可能是为220V设计的吧,但是操作员说你输入是24V直流也行,他说指示灯“L”亮的时表示脉冲是施加在“L”线上,"N"也一样,每次做的时候只有一个等亮,实际一个测试过程是2分钟,L和N各1分钟。

  测试时先1KV,2分钟,然后是2KV,再4KV。计量院的最高是4KV的。正常情况下只测量一次的;
 第二次是偶要求的,看样子要求对了,要不还以为没问题呢,哈哈

网友B:
跟我的资料有些出入

图中作为滤波的LC,想必在你所说的插座里了,但C1、C2应该是一种称作“电容耦合夹”的夹具,它把被测设备的供电线夹住,通过分布电容将快速脉冲耦合到线路上

楼主:
但今天测试的时候两根线确实是分开打的

  可能脉冲机器里能设定只打一根线还是两根同时打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次只打一根线时为差模干扰,同时打两根线为共模干扰?要这么说他应该再同时打一次啊,晕,看样子被蒙了~

楼主:
也不能这么说吧,至少别人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呵呵

 看样子下次做时得注意点了,今天忘了买国标了(就在国家计量院旁边就有标准出版社),得看看国标上是怎么定的,是要共模还是差模,说不定国标就是要求打差模呢?

网友B:
我找到了电子版

GB/T17626.4标准

标准中没有提及是共模还是差模,但从测试方法及布线情况来看,共模是无疑的
 相关链接:http://www.empek.com.cn/info/show.php?itemid=5

楼主:
晕~nnd,给偶打了个差模?下周得问问!

 楼上的资料挺好,呵呵,都下载了!

网友A:
我在江苏~~

从来没听说只做一次,一般要求3个以上循环没有问题才基本视为没问题,国标只规定了等级,测试多少次似乎没有规定,按照通常的理解,应该是每次测试都应该满足要求。

我都说了,EFT一般只做共模,当然也可以做差模,这属于用户要求或者特殊产品要求,但测试单位显然不可能犯晕给你做差模的

网友A:
在乐乐的测试中

应该做的POWER端口的EFT,所以是不需要耦合夹的,直接由EFT设备把干扰信号加到了电源线上

楼主:
呵呵,偶是做的电源线,偶的设备与外界只有电源线连接

 是不是差模下周得问问,感觉像,或许是偶理解错啦!

 看了下国标,好像浪涌做的是差模?还得找个地方做浪涌去~

网友A:
刚翻了一下标准,测试单位给你做的测试是完全正确的

EFT的干扰信号是相对于大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在L、N间的时候说不上是差模还是共模,选择L的时候,相当于在L相和大地之间施加EFT信号,选择N的时候同理。

在做IO端口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相对于大地来讲,那就是差模,相对于你的接线来讲,就不好说了……

呵呵,我现在只有射频干扰做不了~~

楼主:
但标准上的图示,确实是应该两根线同时加的啊

网友A:
POWER一般是通过EFT设备直接把干扰加上去的

只有用耦合夹的时候,才可以两根线一起夹进去,如果你是24VDC电源,那只能用耦合夹做,但并没有规定两根电源线一起放进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两根线一起做和单根线分开做都必须通过才算合格。

楼主:
是24V电源,但没用看到耦合夹

 看样子国家计量院一点都不专业啊,还是换个地方再做

楼主:
有仔细看了一下,感觉5楼的电路不应该被击穿啊!

网友C:
TO 乐乐——

个人看法:稳压管属于慢速的器件,对快速信号的防护形如虚设!

我觉得应考虑尽量在电源入口处将一切干扰滤除......

楼主:
回28楼,电源入口处有K275压敏电阻,

 稳压管确实比较慢,再在GS极直接并联一个TVS是不是应该有效果呢?

网友A:
一般来说,压敏的响应速度也很慢,TVS要快一点

不过看你的MOSFET那似乎少了些R、C,对于EFT干扰信号来说,多数情况下,小电容就能滤掉不少。

另:10欧电阻能不能去掉或者换成电感?!

网友C:
TO 乐乐——

方便把整个电源部分的电路贴出来看看吗?

楼主:
上图了,请各位大虾给分析一下

 这个图很简单,主要是做一个过流保护用的;
yewuyi ,那个10欧的电阻是采样电阻,所以不能换成电感之类的东西。
 对于这个电路,在MOSFET的GS极加一个TVS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加RC之类的怎么加?会不会影响过流保护的灵敏度?

网友A:
图好象错了把?!

嘿嘿,似乎不通……

楼主:
怎么会不通呢?输入是V+和Vin-,输出是V+和Vout-

Q2作为负极的开关管,

 刚才算了一下,加TVS不可行!因为TVS漏电流较大5uA,乘以3M的电阻,那3M电阻上就有15V的压降,如果输入为15V的话mosfet根本就不能导通啊,晕~
 如何是好?在GS间加一个电容?

楼主:
对了,那个V1下面标的是TVS,不是二极管,D1是稳压管

楼主:
打脉冲群的时候外壳接地和不接地区别大不?

 偶没接地

网友A: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7楼: 打脉冲群的时候外壳接地和不接地区别大不?

 偶没接地

影响大不大和设计有关,两种测试无本质区别,测试的时候,测试单位是按照你的技术要求接线的,测试设备是必须接地的,被测设备按照你的要求连接,但一般从设计角度讲,只要没通过就视做不合格,不管接地还是不接地。

你的图纸俺看着不通,嘿嘿,L1、L2干什么?V2接在控制端?至于‘因为TVS漏电流较大5uA,乘以3M的电阻,那3M电阻上就有15V的压降,如果输入为15V的话mosfet根本就不能导通啊’不知道你从那捣鼓出来的结论?!

楼主:
呵呵,但是做ESD的时候好像和接地关系很大啊

 没接地8KV一打就OVER了,接地的怎么打都没事。

L1和L2是磁珠,
V2是接在电源输入端(通过两个磁珠);

我说的漏电流是这样的:假设在MOSFET的GS端并联一个TVS,其漏电流为5uA,输入15V, 在R2上的压降就是看15V,这样到了MOSFET的GS电压就是0V了,MOSFET没法导通

网友C:
电路有灵敏度要求吗?

1、压敏电阻两端能并电容么?输入电压是不是回不停的变化?还是一个稳定的直流?如果是稳定的直流就应该考虑并电解电容和CBB,如果不是,可考虑只并CBB高压或者干脆并安规;

2、电路中的稳压管两端并个电容好象也没问题吧,影响点打开速度而已...

楼主:
输入电压不能并电容,因为上面调制了交流信号

 恩,稳压管两端并联个小电容可以考虑,
不过干扰还有一个回路,假设V+有一个正脉冲,TVS V1被击穿,导致R5右端的电压远高于左端,即可能S端电压远高于G端?

网友A:
不接地多的是

呵呵,俺家很多都塑料壳体,没有接地端子,ESD打的时候也见过OVER,别说是8KV,15KV也no problem

所以,别指望必须通过接地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混检测证书还行,为了对产品有个交代,请千万别弄这体质不良的东东。。。

楼主:
塑料壳只能打空气放电吧?接触放电打哪儿?

网友A:
至少输入输出端子是可打的嘛……

网友D:
re

lz还是翻下GB17626.4把,把标准搞清了去测比较好撒,要不然糊里糊涂的
作为设计者都搞不太清这些东东,就不怕人家忽悠你啊

个人在EFT的部分没听说有共模差模一分,只有正负一分。

对系统电源部分测试来说,测试的方式为
1.L-大地,
2.N-大地,
3.(L+N)- 大地
4.PE(就是你三芯插头中的地)

测试时间也是有要求的,没那个设备可以放哪儿狂打,那一定是扛不住的,因为你的防护器件总会在狂轰滥炸中失效的

对电源端口的测试是不需要耦合夹的;
对于信号线部分,我理解的是仅在你的信号线没有屏蔽接地线时才需要耦合夹来耦合过去。

等级:
0.5KV——一级
1KV——二级
2KV——三级
4KV——四级

一般的做到三级就ok了

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E:
做个记号 收藏

楼主:
呵呵,yadog 说的对,他们确实是按照1、2打的,

 好像缺了一个3.(L+N)- 大地
 我的是直流供电,没有PE一说。

至于等级,我的设备国标上写的确实是打三级,但要是能抗住四级就更好啦,呵呵~
yewuyi,看本论坛CAN总线防雷的帖子,好像说静电可以积累必须要有泻放回路?那塑料壳产品不接地始终一个极性的打静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对静电泻放我的理解——

其实泻放不泻放都问题不大,关键是如果过高的静电导致某些绝缘通路击穿时,这些击穿会不会引起设备工作异常甚至器件损坏,

所以我觉得:
1、要么能保证绝对不会击穿;
2、或者有合适的释放回路。

网友A:
呵呵,请看俺在23楼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3楼: 刚翻了一下标准,测试单位给你做的测试是完全正确的

EFT的干扰信号是相对于大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在L、N间的时候说不上是差模还是共模,选择L的时候,相当于在L相和大地之间施加EFT信号,选择N的时候同理。

在做IO端口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相对于大地来讲,那就是差模,相对于你的接线来讲,就不好说了……

呵呵,我现在只有射频干扰做不了~~

网友A:
48楼说的很正确。。。

如果对绝缘的塑料壳体打静电,因为塑料壳体的绝缘等级比较高,所以很难被打爆,对于这个,保证足够的绝缘距离是最高目标,也就是:布板的时候,板边缘要留出足够的距离,绝缘壳体要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对有电气连接的输入、输出端子测试ESD,那就必须要有合理的泻放通路,ESD测试时是按照最小阻抗的路径‘开溜’的,哈哈,看来这个电流也是有‘大脑’的,喜欢走捷径。。。

既然是最小阻抗的路径,那就看你的设计了,如果最小阻抗的路径除了ESD保护器件没有其它敏感器件,那一般来说,通过测试的可能就非常大了。。。

怎么设计出最小阻抗的路径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并ESD保护器件、在保护路径上串L或者用PCB线画出一些线圈、用PCB线画出被保护线对GND的锯齿放电、在被保护线上入板处串个磁珠等等。。。

另一个问题:当测试ESD的时候,也许你已经做到了在最小阻抗路径上无敏感元件,但设备依然测试不通过,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当ESD测试时,在最小阻抗的路径上将会形成一定强度的变化电流,对于所有的泻放路径来说,这个电流最终都会体现在地平面上,如果这个地平面和你电路的参考地电位相同,那么这个电流就会体现在你电路的参考地平面上,如果你电路的地平面在ESD测试情况下的等效阻抗比较高,那么在测试的时候就会形成叠加的电压,这个电压将会干扰你电路的正常工作,造成的常见结果就是电路不断RST,电路依然不能正常工作。。。

PS:所以均为本人的肤浅理解,本人也不知道结论是否正确,结论来源于本人在日常的设计、测试中的观察和思考,是典型的胳臂指挥大脑的经验主义理解,未经过任何形式上的理论推导和验证,呵呵,本来不敢乱发言,看乐乐似乎对这更空白,就胡诌几句,各位看官如有正确结论,嘿嘿,欢迎指正,但拒绝板砖。

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这方面的资料甚少,即使有,也多是一堆复杂而高深的数学推导,呵呵,怕怕中……,个人感觉这个版的chunyang老大对这个比较精通,但回了一、两贴,chunyang就开溜了,呵呵,俺就不怕丑,乱说几句罢。。。

楼主:
收藏~ 偶对这个确实一片空白

 偶对这个静电还不是很理解,既然塑料壳没有任何接地点,那静电最终跑到哪儿去了呢?从电源线跑掉了?那如果电源和你被打静电的点是隔离(比如由隔离开关电源供电)的呢?这时是不是可以通过隔离的电容跑过来呢?

网友A:
这个还需要讲解吗?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1楼: 收藏~ 偶对这个确实一片空白

 偶对这个静电还不是很理解,既然塑料壳没有任何接地点,那静电最终跑到哪儿去了呢?从电源线跑掉了?那如果电源和你被打静电的点是隔离(比如由隔离开关电源供电)的呢?这时是不是可以通过隔离的电容跑过来呢?

--------------------------------------------------------
绝缘体和导体的区别。。。

静电能泻放就会形成电流,不能泻放则只是电场无电流,有电流才能跑。。。

楼主:
打到绝缘体当然跑不掉啦,我是说打到信号端子啊

 静电打到与电源隔离的信号端子上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不接地的话,有无泻放回路?

网友D:
re

其实对于抗干扰,一般就是“泄”和“堵”两种方式

泄讲起来很容易,把泄放通道找好就ok了

堵则就是把干扰堵起来,让它过不去,方**开槽,挖沟,填充高等级绝缘材料。。。

不过不论那种,做起来都需要不断实践才能得出真知啊

LZ先把自己的电源/信号通路理一理吧,找出薄弱环节,解决之

网友F(2010-07-15):
看了这个受益匪浅,标记一下!
但我始终不明白,现实中一个感性负载通断过程当中怎么会产生一个L对地,N对地的共模脉冲。

网友G(2014-03-23):
问一下楼主,费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