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的穿心电流互感器长时间通过1000A电流会怎么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28):
可能冒烟了……或者直接熔断……

楼主:
00答错了。

还有没有别人

网友B:
磁饱合是肯定的

设计裕量一般是几倍过载

网友A:
1000A噢,什么概念?即使你的电阻是0.001欧,功率也有1000W,

一个5A的小小电流互感器能承受这么大功率?那这个互感器的体积也不小了,NB……

楼主:
关键是磁饱和后么会怎样??

会不会对磁芯有损伤。

网友C:
原边没法通过1000A吧,这要多粗的线?穿得过去?

估计磁饱和后,幅边过压击穿!

楼主:
神啊。来个高人吧。

神啊。来个高人吧。

网友D:
很显然楼主知道答案——

既然知道,就别卖关子了

网友E:
偶...偶...偶 比姚明矮很多....

网友F:
先把原边的线烧断了再说...

网友A:
磁芯一旦饱和,互感量就会很小,输出电压就会很小,因而

饱和倒不会引起磁芯损坏什么的,怕的就是高温,将它熔化了……

网友G:
是感生电流5A????还是测试电流5A???

楼主:
真不是卖关子,

是不知道磁芯会不会发热或有损伤。

网友D:
有什么后果做个实验不就知道了吗?

.......不出意外我想你现在应该有条件做试验的吧?

网友H:
能通过1000A电流的需要3根150的铜线

不知道你的互感器孔径有多大?别管什么饱不饱和了,先把线穿过去再说
否则就像00所说先熔没有了,还管它做什么?

网友I:
线的粗细应该不是主要问题,问问做超导试验的

楼主:
Wxy8030 你当FBI去好了,心理学到学的不错。

dai_weis 1000A的流也不算大吧。随便个线就可以了。
还没有高人来知道一下吗??

网友D:
to tage

不用心理学,没做实验你怎么能轻易的就否定别人的答案呢?

既然有条件做实验,看看结果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要是随便一个导线都能过1000A

那电力工程还要150铜线做什么用?长时间通过要有条件,发热,电阻等,可以想象一下1平方的线过1000A肯定好壮观

楼主:
试验到是能做,但boss要的是理论根据,

不是试验的结果。俺也没办法。
还有就是前2年就拿20多平方过了1000A的电流。

网友A:
只要不过热,它就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