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分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28):
注意光耦3,4脚极性

你MCU的IO驱动能力很利害呀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因为只是做了实验,没有画出真正的原理图;实验过程中发现两个电阻硬件并联的分压是能达到效果的,但是经过光耦导通后,用光耦控制的那个电阻和与之并联的那个电阻等效出来的电阻与理论相差好大哦

楼主:
谢谢

我做实验的时候直接把5v接在1,2脚两端,保证它能导通的

网友B:
不加限流电阻?

楼主:
回复5楼

没加啊,5v可以承受的吧

网友A:
一定要加限流电阻

这里要保证光耦的饱合但不能损坏

楼主:
谢谢coldra

谢谢了。请问光耦导通后能基本等同于一根导线么?看上去好像不行啊

网友B:
量一下,发光管可能已经烧毁了吧

网友A:
不能简单的等同一根导线

光耦饱合导通后有零点几伏的压降,与三极管相似。发光管就像一般的发光二极管,驱动它的是某个合适的电流,而不是电压,5直接伏加上去肯定不行,要么它坏掉,要么你的IO口坏掉。

楼主:
多谢两位高手

二极管确实已经烧坏,谢谢!

楼主:
量了一下

量了一下,烧坏后的光耦3、4脚有10多伏的压降

网友C:
这分压电路整下来成本也够高了

而且效果也非常的不好
线路也不对

楼主:
lyjian

您好,我只是觉得这样方便控制!至于它的成本,好像也不是很高吧?pc817才5毛钱一个

楼主:
请lyjian指教

呵呵,这么说lyjian用过这个电路,为什么说效果很差,还请指教!

网友C:
老大,你要知道,一个三极管才几分钱呀

1、光耦要很大电流才能驱动
2、光耦中的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驱动稍微变化,等效电阻就会变化较大。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控制低端电阻,这样驱动不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楼主:
范围太小了

低端电阻只能1-5k,范围太小了

网友C:
小又不是不能分压

而且1K也不小了

网友D:
要隔离也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E:
用电子开关吧。

   能自动变换量程的数字万用表,就是用电子开关做的。

楼主:
我看到有人用了继电器,觉得用光耦更方便一点

楼主:
donkey89

请教您的高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