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032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8-07-28):
EPM7032的下载怎么和其他CPLD不同?我严格按照一般CPLD下载方式焊的电路,可就是下载不进去.有没有哪个用过?

网友A:
检查jtag口的信号,clk、din、dout、tms。再问片子是好的否?

楼主:

片子是新的,下载口也都检查过了

网友A:
下载信号正常?电源脚是否都提供了正确的电压?

焊接温度可能造成损害。据我的经验,如果tms、clk、din正常,dout如果没信号,片子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曾经就买过这种片子,dout无信号,换了一个供应商,dout信号正常,可以成功烧写,有时候不能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