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报警器的吗、?

楼主(2008-07-28):
想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控制一个三极管产生警车的报警声,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报警声扯上关系,

网友A:
楼主真搞笑

三极管不能产生声音。一般用语音芯片。

网友B:
可以做的

你的cpu只要模拟下述频率及变频周期就行了

附表:        特种车辆使用的警器音响参数标准

┌──┬───────┬───────┬─────────┬────────┐
│序号│音调名称   │频率(Hz) │转换次数(次/钞)│声压级(dBA)│
├──┼───────┼───────┼─────────┼────────┤
│ 1 │双音转换调  │(800.1000)±50│10次±1/5秒 │110-115 │
├──┼───────┼───────┼─────────┼────────┤
│ 2 │紧急调频调  │0.6KHz-1.5KHz │14次±1/5秒 │110-115 │
├──┼───────┼───────┼─────────┼────────┤
│ 3 │连续调频调  │0.6KHz-1.5KHz │1次/4秒±1  │110-115 │
├──┼───────┼───────┼─────────┼────────┤
│ 4 │快速双音调  │(800.1000)±50│20次±2/5秒 │110-115 │
├──┼───────┼───────┼─────────┼────────┤
│ 5 │单音断鸣调  │800±50Hz   │10次±1/5秒 │110-115 │
├──┼───────┼───────┼─────────┼────────┤
│ 6 │慢速双音转换调│(800.1000)±50│5次±1/10秒 │110-115 │
└──┴───────┴───────┴─────────┴────────┘

注:“声压级(dBA)”中的“110-115”代表是轴线上2m处。

                   警报声频率信号

车型          音调名称          响频率,Hz                  重复变调周期,s
警车          紧急调频调        6000-50~15000+50           0.333~0.385
              双音转换调        f1:800±50  f2:1000±50    0.455~0.556
消防车        连续调频调        6000-50~15000+50           3.000~5.000
救护车        慢速双音转换调    f 1:800±50  f2:1000±50   1.667~2.500
工程抢险车    单音断鸣高        800±50                      0.455~0.556

网友C:
做过,飘过!

楼主:
多谢三楼

很有帮助

楼主:
RE:2楼

呵呵,真不好意思,说得不清楚,是经过三极管接喇叭,后面省略了!!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