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5V电源对外提供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8-08-03):
   因为传感器要求5V供电,再提供一路比较麻烦所以想用系统的5V,但距离有时候要10多米远(系统离传感器的距),不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好|?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跟负载的相对大小、系统及环境的噪声分布、信号传递方式等都有关。

楼主:
回楼上

负载纯阻性,电流100多mA,周围电磁干扰很大

网友B:
做好EMI/EMC就可以!

看你自己处理

网友C:
用同轴电缆

10米不算远,不过最好用同轴电缆,带屏蔽那种

网友D:
试着用双绞线?

如果真要这样的话,不知这样如何:采用双绞线,也就是楼上提到的带屏蔽的那种,还有看看要不要带个匹配电阻?这个没试过,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