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

楼主(2008-08-04):
现我急需要一种可以用电阻,电容或其它零件相组成,可以将电压升高。
                                    谢谢!

楼主:
5V-36V,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呢?

楼主:
5V-36V

电阻或电容可以做得到吗。

网友A:
仅靠阻容元件是做不到的

要么使用电感储能原理的升压式开关电源或变压器式开关电源,要么使用电荷泵配合倍压整流升压,但后者很难实现输出电压连续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