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以下crt比lcd耗电,但是大尺寸怎么相反?

楼主(2008-08-05):
还有液晶的使用寿命很长,达到50000小时,假设只有一半25000小时,每天用8小时,就算星期六星期天都用,也要用8年,有这么长吗,lcd里的电源会不会比灯管先坏?

网友A:
大尺寸怎么可能相反呢???

只会更加耗电罢了

LZ估计没用过大尺寸的CRT,那就是一个电老虎、大火炉

网友B:
楼上错了

再大的CRT也没大尺寸的LCD耗电
现在29寸的CRT最大功耗就100W左右
而42寸的LCD最大功耗基本在200W左右
你想一想吧,LCD上的每支CCFL耗电约5~10W
一个42寸的LCD至少有16支CCFL
光背灯消耗的功率就有150W左右了

楼主:
说大尺寸的lcd耗电不是我说的,是李东生讲的

楼上的怎么把29寸和40寸相比较?

网友A:
200W算什么?

我原来用的20寸特丽珑就是个大火炉,功耗就远远不止200W

你可以想象下大尺寸的显像管的偏转功率和偏转场强要多大,对于短颈管更是严重
所以,是没有太大尺寸的CRT的!

而且,lyjian 你明显把显示器和电视机搞混了,同尺寸时显示器的功耗会比电视机大很多很多哦

再就是,拿29寸和42寸去比功耗,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
是我搞错了,李东生误导了我!

针对目前我国彩电消费出现的平板电视替换CRT电视的消费趋势,李东生说,由于大多数平板电视的能耗要远远大过CRT电视,所以,应对现在大量发展的平板电视制定相关的节能标准,择机推行。

"
原来家庭用的很多都是传统显像管电视,一般功耗在100瓦或以下。
平板电视的功耗大都在200到400瓦之间,像40多寸的LCD液晶电视,功耗大概是350瓦。
所以平板电视比CRT电视能耗要大很多。
"
这个有混淆概念的动作,

但是目前我国已出现一些技术可以做到在保证平板电视画面质量的情况下,把能耗降下来,很多大企业已经在批量推广这种技术和产品了,所以建议国家在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中,尽快把平板电视的节能标准制定出来,尽快推进实施。在澳大利亚、欧美等一些国家,已经对平板电视的能耗标准做出了详细规定,做好这方面的立法,也是国家通过立法引导中国家电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已经刻不容缓了。

楼主:
又误导,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电视尺寸上升,还要保证功率不

第一组数据表明了平板电视本身的功耗明显高于CRT电视。对比29英寸CRT彩电、34英寸CRT彩电、37英寸液晶彩电、42英寸等离子彩电,其功率分别为150瓦、160瓦、200瓦和350瓦。如果CRT彩电换成平板电视,每台电视的功率平均要增加50瓦。据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主任李铁男的计算,按照2007年平板电视销量,如果800万台平板电视每天工作4小时,每年就需多消耗23.3亿千瓦时电!

楼主:
情况很复杂

但是平板电视的开机能耗相对复杂,因尺寸不同而异。厦华电子研发处副总经理袁元春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22英寸以下液晶电视开机能耗为30瓦-60瓦,低于同尺寸CRT电视的能耗;22英寸-26英寸,液晶电视与CRT电视能耗基本相当;

而29英寸-34英寸,CRT电视能耗要低于液晶电视,在150瓦-200瓦左右;

40英寸到50英寸的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背投电视的能耗指标,背投电视最低,保持在160瓦—200瓦,液晶电视略高于背投电视,在180瓦-250瓦,等离子电视在300瓦-400瓦左右;60英寸-70英寸很多背投电视的功耗在200瓦以下,而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的能耗伴随屏幕的增大显著增长,甚至高达400瓦-500瓦。

网友B:
现在批量生产的最大尺寸的就只有29寸,还有更大的吗?

29寸4:3的CRT的可视面积和37寸16:9的LCD相当
一个37寸的LCD也要150W左右
另外,同尺寸的CRT显示器的功耗不会比电视机大多少
还有,有29寸的显示器吗

网友C:
LCD电视的功耗不是降不下来,是价钱降不下来

如果LCD电视的背光换成LCD的背光,功耗可以大幅降低,但价钱却大幅上升。50寸的LED背光板需要几千美金。

网友D:
大尺寸液晶屏并不省电

LCD的背光利用率是很低的,为了保证亮度与对比度,背光功耗较大,且这个功耗是固定的,不随亮度发生变化;

而CRT是主动发光,发光这一部份的动态功耗是比较小的。

俺家的21寸CRT电视,实测功耗:屏幕全黑35W,兰屏42W,高亮图像46W,而17寸的液晶显示器不管显示什么图像,功耗均为30W。

我相信,液晶显示器做到21寸CRT这个尺寸,功耗将与CRT相当

楼主:
应该分清电视和显示器间的区别

一共4种,crt显示器和crt电视,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这样比较才对

网友E:
听说很久很久以前的冰箱一个小时1度电

网友D:
液晶屏的功耗主要在于背光

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没多大关系...

网友F:
高亮度冷光源,继续期待吧

网友G:
CRT显示器的功耗大于CRT电视,扫描电路所致

同样设计的LCD显示器则比LCD电视省一点点电,TV接收机和音频功放部分的差距而已。

网友H:
春羊弟弟犯错误了。

LCD显示器和电视功耗几乎没有差异,因为功耗主要在背光上,亮度相同耗电基本一致。

但是CRT显示器耗电量要明显大于电视机,行扫场扫速度远大于电视。

网友I: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法几乎没有差别啊

网友J:
春羊弟弟

哈哈

原来蛋疼是蛋蛋的前辈的前辈啊
嘿嘿

网友K:
我汗...怎么都越活越年轻了...还是你们老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