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利用两个IO口做个简单的测温电路

楼主(2008-08-05):
一般都是利用三个IO来做的,如图,现在IO不够,能不能用两个IO口来实现呢?

网友A:
1个都能做,只是软件更复杂,处理更麻烦。。。

网友B:
什么单片机?

看是什么单片机喽!!

楼主:
和单片机有关系吗?

麻烦何工讲讲思路。

网友C:
看楼主的图好象是用SLOPE AD测电阻

楼主:
不是测电阻

是测温度的。

网友D:
一个IO口再加个DS18B20呗

网友E:
一个口也可以,但精度不高

Rt接电源到IO口,再接个电容到地

1,IO口设成输出,并输出为0,对电容放电
2,IO口设成输入,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
3,检测IO口的状态,当IO口变高时停止内部定时器
4,读取定时值器的值,换算成温度值

楼主:
谢谢awey

有个问题是,我的方案是电池供电,电压变化会不会对充电时间有影响?

网友F:
可以接个稳压器稳压的呀,晕~~~

到是温度变化对电容的影响较大,要找个温度系数好的电容也不容易~~~~

网友G:
两个字:标定

网友B:
找内置A/D转换器的单片机

网友A:
awey的单IO方案不好,

呵呵,这岂止是精度不高,简直就是没价值,不管是3个、2个或者是1个IO口测量电阻值,都需要解决电容的问题,否则无意义。

要解决电容容值、温漂等影响,因为对于电容来说,这两个因素影响太大了,如果信号采集依靠这两个完成,显然不合适。

至于电压的影响,一般来说,使用的正确的RC测量电路和测量计算方法的话,对电压要求也很低,大致上讲,如果你的软件是连续16次后求平均这样的做法,那么在这16次采集中,只要保持电压波动不大就可以了。。。

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记得以前多次讨论过,俺以前好象也写了很多帖子,但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出来。。。

楼主:
采用3个IO的方案,我认为电容和电压都不会带来太大问题

因为连续几次的采样时间很短,在这个过程中,电压和电容值有较大波动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且可以通过软件来判断是否在采集过程中出现了较大波动。

网友H:
7楼的答案可行

网友I:
我做过1个IO测温度的,高准确度!

网友J:
两个刚好

像楼主的不用P1.2
1. P1.0为输出 P1.1为输入,测RX用P1.1
2  两个设为输出放电(要考虑到最大时也能完全放电,实际我用可能的最大时间2倍以上来保证)
3. P1.1为输出 P1.0为输入,测RT用P1.0
4. 重复2
这样不要考虑电容的误差。

至于一个I/O口像13L说的没法用,电容的精度到时出现的不是误差,直接就是错误

网友A:
一个IO一样玩,怎么玩?

估计不少人手上有一本张明峰先生当年写的那本PIC入门的书,呵呵,上面有详细介绍如何用1个IO测量电阻值。。。

这东西写完整了需要打很多字,呵呵,有书的就自己去翻翻把

网友K(2008-09-18):
可以

外接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