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8-08-05):
我们这里有一款主板,在不上电(没按电源开关时候)的情况下3.3V系统电压有0.45V左右,是否为漏电?或者是什么原因,不上电的时候3.3V AUX是正常有的。3.3V系统电压在不开机时候有会造成什么现象,怎么解决?
另外这个主板已经买很久了哦,也不知道这个是问题么?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解电容里的残余电压

楼主:
所有的这个产品的板子都一样

都是没开电源就有0.45V的电压

网友B:
應該是standby電通過某個IC或者三極管之類的漏電的吧

楼主:
主板不应该有这样的漏电吧

查起来看来很麻烦

楼主:
奇怪的是R&D设计的时候难道没检查这个吗

网友C:
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

检查所有与AUX相连的器件是否存在与主3.3V存在潜回路。

楼主:
漏0.45V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C:
至少功耗因此增加

至于是否有其它问题及问题的程度则需要分析具体电路了。

网友D: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IC漏电。

你把3V用万用表短路到地,看它有多大电流。
有些芯片本身就会自己漏电。比如它的一个电源管脚接到5VSB,另外一个电源管脚接到3V。在待机状态,只有5VSB有点,5VSB就通过芯片内部,漏到VCC3上。

网友E:
主板设计不好的话经常有漏电的

很多ESD器件做的不好就会导致漏电

 flydesk也是做主板的?

网友F:
如果是刚关断电源不久,还有一点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G:
电源线拔掉是否还是0.45V?

楼主:
插着电源线的,还没按电源开机

Re:tomystory
我是做主板的

网友D:
漏电漏电

上次刚遇到过,是漏电,重点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