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根据环境噪声自动控制功放的音量,谢谢.

楼主(2008-08-05):
(无正文)

网友A:
用MIC和放大电路测量环境噪声电平

以此作为控制依据即可

网友B:
环境噪声的定性比较难.

数学方法对环境噪声的定性比较难……同一音乐,你听是音乐,别人可能觉得是噪音。楼主的构思实施起来,效果可能与想象的差很远。

网友C:
真人可知道电话消侧音原理?

mic测出环境声音再经消侧音后即可成为控制功放的依据

网友D:
难度不小

此侧音非彼侧音,用电话机里面那个原理行不通。
检测到的 环境音+喇叭声 相对于输入的音乐信号有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