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流器的PCB板上替代器件

楼主(2008-08-11):
在PCB板上通过30A/75mV的分流器测量电流信号,但是现有的分流器是那种直接用螺丝拧到母拍上的那种,体积很大。请问是否市面上有体积小一点,能直接焊到PCB板上的分流器,或者其它的替代取样电阻材料(阻值大概只有2点几豪欧)。
如果谁用过类似的东西,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看了拉

http://www.yezhan.com.cn/product.htm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yezhan.com.cn/product.htm"></i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