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衡电阻有问题?

楼主(2008-08-11):
(无正文)

网友A:
R2和R32并联的值应该等于R1

防止温漂吧。

网友B:
re

这样在配置应该相差很大啊

楼主:
大家帮帮想想呀

为什么呀?

网友C:
你的运放不是很好,输入阻抗小了点

网友D:
晕菜……平衡电阻不是这个意思啊……

既然你看B点的电压,应该是在B点与5脚之间串联平衡电阻...

要不就取消R2,否则有R2在,刚好让B点与A点之间不平衡了。

如果你的意图是由17uA的电流和那个取样电阻得到一个电压,
然后该电压要和A点电压相等,你的电路图是正确的。此时A点的电压
是等于17uA*R1的,但是B点电压并不是17uA*R1了,因为有部分电流从运放
流走了,所以测量B点的电压跟A点的是有差别的。可以将17uA和R1等效为
一个电压源串联R1,你要测量电压源上(即R1右端)的电压,才能跟A点
电压相等,而不是测量B点(即R1左端)电压。这个只是等效模型,实际是
测不到的,只能计算。

网友E:
唉...

5楼、6楼正解

网友F:
R1 不是平衡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

如6楼,接在B和5之间才叫平衡电阻

楼主的问题,即使用对平衡电阻也不能完全解决

(1) 平衡电阻只对 IOS << IIB 的运放有作用,很多运放不符合这一点
(2) 这是一个电流采样电路,即使 IOS=0, VB=VA 了,5脚的 IIB 流过 R1,照样产生误差!相当于被测电流变成了 17uA+IIB,有些运放的 IIB 能达到 uA 甚至 10uA 量级

楼主:
深入一下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谢谢了!

其次补充说明一下:
    1. 我设计这个电路图的目的:要使A点的电压等于17uA*R1
    2. 我遇到的问题:当R2=40K2时,A点电压与17uA*R1相差很大,而将其减小到6K以下就好多了.

总结各位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电路的思路是对的.有可能是运放的自身原因,比如IOS引起的.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