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的电源控制

楼主(2008-08-11):
想用一个三极管或者场管,由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控制,控制另外一个小系统的上电和掉电,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怎么做才好,请教一下!!!

网友A:
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多少伏?需要控制的电源多少伏?

三极管或MOS管确实很容易实现
如用PNP三极管或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