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12):
按要求给AT89C2051的P1口置位时,P1.0和P1.1的输出始终是低电平,好像根本没有反应,而其它端口输出与所置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与P1.0和P1.1是复用端口有关吗?还要先进行程序设置吗?

网友A:
p1.0,p1.1口外部接线拉掉试

楼主:
楼上

P1.0和P1.1口没接线啊!直接有示波器看的输出

网友B:
AT89C2051的p1.0和p1.1是开漏结构,需要外部上拉的

网友A:
P1.0,P1.1无内部上拉,所以示波器看到到"1"

你接一个10k上拉电阻就有了
http://bbs.**/ShowTopic.aspx?id=25642

网友C:
这两个口好像是内部比较器的输入,所以没有上拉

网友D:
re

5楼6楼正解

网友E:
象LZ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要帮他

帮你解决了问题。懒的连声谢谢也不说。坛里的人以后还是少理会这样的人。强列鄙视之!
一点礼貌都没有!

网友B:
常言道,大恩不言谢嘛

呵呵

网友F:
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

网友:
呵呵,是男的就完了

估计楼主早就忘了还在这里问过问题,碰上这样一个学生楼上那么多位大侠都没招了

楼主:
不好意思

谢谢楼上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