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指点一下,常用小功率MOS,做模拟开关用的——

楼主(2008-08-12):
目前我知道的:
NMOS:2N7002
PMOS:AO3401

做模拟开关用我需要的是非常大的关断电阻(非常小的关断漏电流),对于导通电阻倒不怎么关心,说实话1K以下都没关系,哪位兄弟有用过的,非常便宜好买的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还不如直接用集成的

楼主:
集成的贵而且不好买——

因为对我来说单向就可以了,工作电压5V,电流不超过10mA

我甚至想用个三极管搞定,但是关断漏电流大了点,如果能向4051那样做到PA级就完美了

网友A:
用MOS FET的话你必须用两个,两个MOS FET的价格不比一片1G66便

像1G66这种通用的模拟开关,既便宜又好买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
谢谢jpl1007 ,有P沟道的么

to lyjian

别发火哈,因为我用的是单向的,所以一个就够了,1G66再便宜,它还得接电源、地不是,也比一个管子贵不是,而且它的漏电流0.1uA,也不小了

网友B:
k30

Wxy8030
        我有80个K30......

网友C:
多大关断漏电流?多高工作温度?多高工作电压?

我用 BSS138,常温,5V,< 10nA

网友D:
你要非常小的泄漏电流是什么原因

  小信号PMOS/NMOS管很多, 关断电阻指标你要求的是多少? 为什么限制关断电流? 控制的是什么信号? 是高内阻信号源? 三极管怎么就做不到pA级的关断漏电流? 泄漏大了也可以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呀.

楼主:
数据采集用切换模拟通道和数据通道用的——

当该模拟通道需要采集一个开关量时,我用模拟开关叠加一个上拉电阻,这样就可以采集该通道的开关量,但如果作为模拟通道使用时,希望该模拟开关+电阻对模拟量的影响越小越好

网友C:
模拟量如果能先加跟随器,对开关要求就很低了

楼主:
还是要在跟随器前叠加上拉电阻的......

上拉电阻不可以加在跟随器后面吧?

网友E(2013-05-17):
1G66导通电阻有4欧姆左右,太大了点,还是NMOS管好,比如NTR4503 ,SOT23封装的,体积很小,不占空间,导通电阻也只有100毫欧姆左右,截止电阻肯定很大了,还不到1块钱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