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舌头添一下就**刀了拉

楼主(2008-08-14):
小弟我想做对产品做个低温测试,温度分别为-20度,-25度,-30度,但是不知道相应温度的湿度该怎么设置啊?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湿球可以结冰,哈哈,俺也开眼了

http://bbs.cechinamag.com/?url=http://bbs.cechinamag.com/ShowTopic.aspx?id=3745

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skbolo[版主]
注册:2005-8-8 9:27:44
可用积分:2014
全部积分:2014
等级:☆☆☆☆

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

  要求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时,虽然最好用通风乾湿计,但也可采用不通风乾湿计。由乾湿计计算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公式为:

1. 从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 =E’w–0.5(t-t’)P/755

(2)湿球结冰时

e =E’i –0.44(t-t’)P/755

式中,

t:乾球读数(&ordm;C)

t’:湿球读数(&ordm;C)

E’w:t’(&ordm;C)的水饱和蒸气压

E’i:t’(&ordm;C)的冰饱和蒸气压

e:所求水蒸气压

P:大气压力

2. 从不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E’ w-0.0008P(t-t’)

(2)湿球结冰时

e=E’ i-0.0007P(t-t’)

此处所用符号的意义同上。压力单位都统一用mmHg或mb。

3. 求相对湿度:

H=e/Ew×100

式中H为所求相对湿度(%),Ew为t(&ordm;C)的饱和蒸气压(即使在0&ordm;C以下时也不使用Ei)。

网友B:
哈哈,不知道冰棍的湿度是多少???

网友A:


网友C:
你们公司没有高低温箱?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没有办法做了。
有的话,点几下菜单设置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