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测到灯两端的电压吗?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共模、差模电压太高,一般运放都不能工作

而且,运放再怎么接都有至少1:1的增益,里输入十几V,运放电源才只5V...

PS :你的运放电路也花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B:
电灯的电压用电阻分压一下

电灯的电压用电阻分压一下,取1/10足够了
运算放大器电压改用高电压,基本就可以了

以前我用类似电路做过,键盘是否在线的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