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金属膜电阻的真假?

楼主(2008-08-21):
本人需要22k欧的金属膜电阻,1/4w,1/2w也可,5%精度。可无奈市场上净是些假冒金属膜。如何区别真假?
另外,能否直接从厂家邮购?知道的推荐几个质量较好的厂家。谢谢!

网友A:
刮开涂层看那个“膜”

真金属膜里面是金属颜色的,假金属模是碳膜的呈现黑色,真的金属膜表面的涂层光滑,有光泽,假的金属膜表面的涂层粗糙,没有光泽。这个市面上很常见,没必要找厂家,除非你用量很大,上了kkpcs 的用量,还有能用1/4W的尽量别用1/2W,因为二者价钱相差大,我们用的1/4W  1%的精度,价钱最高的也才0.022/PC, 用1/2W的价钱会翻倍。 最后要提醒lz的是,假金属膜的也有编带的,所以要特别小心。

网友B:
俺来教泥一枣

用大电流烧电阻,相同阻值相同电压下,那个先冒烟发臭的是金属膜电阻,那个无声无息就开路的是碳膜电阻.因为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的功率要大好多倍.
俺在一个产品中由于找不到小电流熔断丝,就用了一个低阻值碳膜电阻来替代,谁知采购员买来的竟是金属膜电阻,做电源短路试验,光冒烟,怎么也烧不断,这才炼成了这一招.哈哈,仅供内部交流哦

网友C:
楼上的赶在我前面说了,唉,迟了一步

网友B:
哈哈,铜牌分你一半,并列第三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D:
TO 2楼

假金属膜的也未必全是黑色的碳膜,也有白色的碳膜,呵呵,比较容易忽悠人。。。

网友E:
真假的确难分的!

楼主:
真的金属膜1/4w和1/2w大概要多少钱?

我打电话问厂家,要0.25元不开票。

网友B:
几分钱的事哦

网友F:
有数字万用表量!!!

  碳膜电阻是负温度系数比较大的, 而金膜是正温度系数相对比较小的, 可以用数字表量阻值, 旁边烙铁一烫, 过一会就可以看出来结果了, 阻值马上变小的是碳阻, 阻值较长时间才变大一点的是金属膜电阻. 其它种类的电阻各位也可以试试.
  另外常见的贴片电阻一般都是金阻.

网友G:
常见的贴片电阻一般都是金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