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热电耦测温电路

楼主(2008-08-22):
X201接K型热电耦,V203输出2.048V基准电压

V202不知是什么管子,看似普通贴片三极管,SOT-23封装,上标110,似乎对温度敏感

哪位朋友指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极可能是AD592

冷端温度补偿用

网友B:
搞的好复杂啊

楼主:
回3楼

3楼请多指教

楼主:
回2楼

AD592的Datasheet里没有提到这芯片有SOT-23形式的封装

但印制板实物上是SOT-23封装,上标110,似乎对温度敏感,原理图如1楼图,在电路里似乎是对冷端补偿,还有哪位能提供点信息吗?谢谢!

网友C:
用二极管抵消温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