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警告,,,,大问题

楼主(2008-08-23):
我的KEIL警告太多,不知道怎解决...
linking...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PUT_STR_XY?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PUTCHARH?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DISPLAYENGLISHCHARDOT?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PUTSIZEIMAGE?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DISPLAYCHINESECHARDOT?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JFXL3?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CJXLSHJ?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CJXLZI?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CJXL38?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SGXZ?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ZHAOG?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FANFEI?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XLSC74?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SGJBXX83?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YSHA?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YSE?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XLMX88?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TZXG102?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BISAI113?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MENUOPERATE?MAIN
    CALLER:  ?PR?KEYSAO?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ZHSM116?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BHZS117?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READDATA?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P8563_INIT?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ST_ACK?MAIN
Program Size: data=62.1 xdata=0 code=2853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NewLcd"...
"NewLcd" - 0 Error(s), 26 Warning(s).

网友A: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用了中断或者 code 空间里的常量吧?

一般是因为函数重入(同一个函数同时在中断内外调用或者在几个中断里用)
函数定义为 reentrant 就没有了(但你自己必须保证它的确可重入)

楼主:
我跟本就没有用中断呀。。。。

跟本就没有用中断呀。。。。

网友B:
code 空间里的常量?

网友C:
互调用函数时出现的

我也遇到过 就是相互调用函数时出现的 改改程序也就没有了但也没啥影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