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C-70三防漆的防潮效果怎样?

楼主(2008-08-23):
喷完多长时间可以干透?

网友A:
效果没得说

质量是目前最好的吧,干透的时间要3-5个小时吧

楼主:
使用时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用完感觉防潮效果和不用一样.

网友B:
用之前是是不是先把板子烘干?

可是CRC-70里面也含有水分,不知怎么能排除?
排除不了就成为“保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