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将MIDI线改成无线的好不好弄?

楼主(2008-08-29):
有谁知道midi线上跑的信号是什么格式的?能否把线截掉,一头接一个无线收发模块?M-AUDIO MidAir出的无线MIDI接口在淘宝上居然最低也要1150,真是天价了!虽然它的功能比我要求的多,但成本能有那么高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开发一下这个市场,有人做的话我直接买一根就行了:)

我记得21ic有位朋友的签名档里有无线模块的广告的,哪位记得他的id?

网友A:
数据带宽多大?

超过500kb,则人家要1k是合理的

网友B:
那只要搞到协议就好办

如果是双向的就麻烦,单向的就简单了
三毛终于改邪归正了,不在产业论坛混了
恭喜恭喜,离开了那个大号

楼主:
我看了一下chunyang的模块

数据率可以做到19.2kbps,对midi数据应该够用了吧?弹琴一秒钟最多能弹几下,一下就算发128bit数据,再算上多个通道,数据量也没多大吧?

网友C: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些开发工作量的

    楼主在邮件中未说明是M-AUDIO的产品,如果不是古董级的(M-AUDIO是老牌厂)那就一定是USB或火线接口,而且需双向数据流(PC可反向控制MIDI键盘),这类MIDI键盘的无线化除无线数据传输本身外,在PC侧还要模拟出原MIDI设备本身,这样驱动程序才能有用。如果楼主仅仅是自己玩,买成品吧,就算你自己会做,实际支出的成本也会高于买成品的,除非是你想专门给M-AUDIO做配套,但这类产品是专用的,其他厂家的MIDI键盘需另行编写设备模拟程序。

网友D:
MIDI接口是标准的串口,波特率为31.25Kbps

是否是双向,还要看具体的设备了。它的收和发是独立的两条线,跟电脑串口一样。

楼主:
我只要单向就行了!

如果按computer00说的,就好办了。 chunyang的CC2500模块(PCB天线,无MCU,收发一体),外形尺寸15×12mm,工作频段2.4G,最大数据传输率500Kbps,最远通讯距离20-30米,这一款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用的电子琴是很一般的,几百块钱的那种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数据了。

网友C:
不好说,我的M-Audio MIDI键盘就是USB2.0的接口

    老式MIDI接口是D型的,处理起来比较简单,也不需进行设备模拟,若是USB或1394接口的必须进行设备模拟,这就首先需要搞清协议,各厂家及不同型号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usb的肯定不行了,

用无线usb价格就高了。我的就是一般的直联线。带MIDI的声卡今天才到,晚上回家试试,能用再想办法改无线的。

网友D:
普通声卡也带MIDI接口吧,就那个D型接头,自己把线找出来

一条收,一条发,交叉接上就行了,跟串口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