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为什么关闭某个外设模块的时钟能起到节能作用

楼主(2008-08-29):
看ATMEL-ARM的手册想到的问题。

网友A:
数字电路的能量消耗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0、1切换的时候

你把时钟都关掉了。就无法切换了啊。

所以,能量就省出来了。

网友A:
我说的是大部分能量

没有考虑漏电流等

楼下不要拍砖啊

网友B:
任何器件工作

任何器件工作都需要能耗
你关了,自然就节约了

这个问题想不明白就想想,上帝为什么造人,这个容易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好像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