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没有1.5V的稳压管

楼主(2008-08-30):
有的话,大家推推啊
1.5V,1/2W.

楼主:
顶啊

真没有吗?
这下失误了。

网友A:
两个硅二极管串接

网友B:
没办法只得用1个NPN 1个4148再加上三个电阻...

网友C:
TL431有1.25V的

加两电阻就行了

楼主:
我主要用在液晶低功耗上

电源电压范围比较宽,5V至50V都能正常工作。
芯片供电为1.5V,两个二极管串联我也考虑过,
电压不够稳定,受温度影响太大。
其他原器件多了,相应成本就大了。
我看有的厂家用了1.5V稳压管,不知是不是定做的。

网友C:
从低功耗考滤入手

两个PNP二极管+2个电阻搭恒流源,输出+5V稳压管限压,再来个LM1117-ADJ

电阻限流的方法,50V下限流电阻功耗太大

DC-DC当然更好,但小电流没必要

网友D:
用2v或2.4v稳压管再加适当的电阻分压

网友E:
二极管压差随温度变化大

你用三极管的BE好了

网友F:
电阻分压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