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真人动画制作时那些动作、表情是靠什么采集的?

楼主(2008-08-30):
换了新显卡,为了不浪费,最近下了很多热门游戏,由于时间有限一般都是先把动画找出来看看(玩不玩难说)。
看的时候就奇怪了:
的CG动画,人物的表情实在是太细腻了!
而且游戏不止一点动画开场,而是长达几个小时的动画片段,要靠鼠标、摇杆来生成动作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是真人表演,再动作采集!

于是去网上搜索“CG动画  制作 流程”,果然如此。

3D游戏用真人动作来制作动画是很久前就有的了,象1999年出的《最终幻想8》,就有大量的真人CG动画,但是还只是TNT一代刚出来的时候啊...

技术手段可以猜到,只不过以前找不到制作过程的说明,而现在却有很多视频了,解惑的同时又有了更多的疑问:

真人动画制作时那些动作、表情是靠什么采集的?
下面这个视频中,演员身上的圆球是什么东西?
采用什么原理??
谁知道吗???

如果能够做到较低成本的商品化,将是多么大的市场啊...

相关链接:http://you.video.sina.com.cn/b/4582403-1299628472.html

网友A:
应该是人体轮廓特征点空间坐标无线发送器

根据这些特征点可以还原出人体轮廓
根据这些特征点在空间的坐标,可以还原出人体轮廓在空间的位置
再根据人体轮廓贴上表皮就成真人动画了
至于面部表情,应该是后期制作时添进去的.
其实这些特征点是很粗糙的,只能表征人体四肢及腰背骨髂的空间形态,后期制作软件的库应该是很强大的.

楼主:
呵呵,又找到一个视频,看来还真的只是轮廓特征点采集

而且是基于光学摄像来获取的

确实很粗糙

相关链接:http://video.pomoho.com/ent/488703

网友B:
我也来凑热闹

看过 T2 没?那大块头学笑那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动态数据。

网友B:
以前的动画的动作给人生硬感。

以前的动画的动作给人生硬感。采用这种动作动态数据采集法,把动态数据套用到3D动画人物身上,PLAY出来的动作就很顺滑流畅,近乎没有生硬的“机器人”感。如果用MOUSE或摇杆控制这些动作,那实在太难为全人类了。

楼主:
T2??? 是指《终结者2》吗?

终结者系列确实经典,作为90年代初的片子,但是的电脑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电脑特技的成本很高,效果也比较有限,因此很多东西、特技效果还都是用实物模型拍摄的
比如里面的机械机器人、爆炸场景等
偶以前看过拍他的拍摄过程介绍,真的很好玩也好笑:-)

施瓦辛格扮演的机械机器人,一直眼睛被打坏露出摄像头,拍摄是就是在真人的眼睛外面加装了东西,上街时还吓坏了不少人:-)

网友C:
施瓦辛格扮演的机械机器人应该是绿屏扣像

拍摄时给半边脸上涂上绿色,后期处理直接扣掉,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楼主:
呵呵,来看视频: Terminator 2[终结者2]完整制作花絮

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的技术,采用了非常多的实物模型,主要还是靠摄像机实物拍摄的,电脑只是很少量的辅助,怎样扮演、拍摄、然后和场景组合、拼接、剪接出真实的视角,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而现在的3D制作,跟当时可以说是完全两回事了...

相关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cc00XMjgwMzAzMzY=.html#鍦烘櫙_1

网友B:
扯远了啦

我说的是[学笑].就是采用动态数据来刺激肌肉做笑容.大块头演这个镜头演得实在精彩.T800用摄像头取得男人的笑容录象,分析出动态数据,然后刺激面面部肌肉摆出"笑容".初时有点难看,后来就象样了.这只是一个采样-数据化-动态应用的一个例子.
动画电影里的实现流程基本是一样的。把真人的动作数据化,套用到3D模型,让其做出流畅自然的动作,从而消除"卡"感.譬如要一个空翻动作,真人动作做出来,把三维数据采集下来,分析然后生成适合3D模型的动作数据,让3D模型完成动作.不仅是头手脚身体等大动作,眼睛,嘴巴,脸等微细动作都可以采集.这样拍出来的片就如同真人表演那么自然,也能应用3D电脑动画的各项先进技术使画面更悦目.<最终幻想>系列实在是此类电影当中的代表作.

楼主:
LS,我问的就是要怎样才能简单快捷的“把三维数据采集下来

问题的重点就是怎样实现

是你自己扯远了啦....

网友B:
哎,这说起来不容易.

三维(至少要二维)拍摄,从视频中取数据,经过专门软件转换成有用的数据.这个软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是一个高技术的人工智能.太抽象了是不是?

楼主:
是的,在达到这种程度前,绝不可能做出真正“智能”的机

注意:
我所说的真正“智能”的机器人,是指科幻片、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 能理解、接收人类语言、动作等直接指示的“聪明的机器人”
至于能理解人类行为、社会、情感等更高的人工智能,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估计有生之年是绝对看不到的了...

人类对机器人的担心,真的是太遥远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