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基准电压怎么不对啊

楼主(2008-08-31):
当我改变输入电压的时候,基准电压也会跟着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应该是1.25V的吗?有什么原因能导致这种现象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怎么测的?引脚循序有没有搞错?

楼主:
没有啊

基准电压竟然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从1.4变到1.7

楼主:
这里有图片

所用的就是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没有采用变压器,而是采用了30V的直流稳压电源。R4=1k,R5=10k,R4两端的电压应该是1.25V才对啊,怎么弄得变化了呢?
当我把输入电压从25V增加到30V的时候,R4两端电压竟然从1.4变到1.7.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

我买了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今天一装上就烧了,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负载太小了吗?

网友B:
有没搞错R4=1k?

好好看看lm317规格书

网友C:
110v电压你敢接???晕

楼主:
to 7楼

有什么问题吗?别人接的是170V的电压啊,输出为150V,我接110V的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接上后变压器烧掉了

网友:
Z1 6.2V可以保证输入高电压

但输出需要接一个最小负载

网友D:
LM317最高电压36V

接150V不烧才怪

网友A:
R4用120欧,电路没错

烧变压器另有原因

楼主:
to 11楼

变压器烧了是后面的负载太小了吗?不懂啊

楼主:
感谢

把R4换成68欧姆之后,R5换成1k,电路能正常啦。但是我不知道变压器为什么会烧呢?是不是要给变压器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质量问题

楼主:
感谢 awey

我再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