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8-08-31):
平时用单片机的IO口时都是直接PX=0Xxx; 没有想那么多。但是这几天想把51+PDIUSBD12 移植到PIC+PDIUSBD12,查了下资料,在网上找到了这么一段:

PIC无并行器件常见的WR/RD/信号,也无并行地址线,与外界的数据交换一般通过串行方式完成。因此与并行存储器不能直接交换数据,必须借助于第三方设备才能进行。

这个”串行方式“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现在给PORTC=0xff;难道说PORC是一位位的输出到每个I/O?

平时只知道用,现在都搞糊涂了,还望大侠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网上这样说是胡扯

PIC只不过是没有51的那种外部总线而已(现在已经有很多PIC有外部总线了)。
“串行方式”指的是扩展外围(如eeprom、RTC、IO等)时使用的接口方式而已,和内部的PORTD=0xff没任何关系(PORTD=0xff同样是同时输出的)。
网上说的PIC“与并行存储器不能直接交换数据,必须借助于第三方设备才能进行”纯属说这话的人因为自己不懂而在乱扯蛋。
PIC没有外部总线不代表不能与并行存储器直接交换数据,用IO模拟同样可以实现。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了楼主所说的这段话

原来是www.pic16.com网站“PIC单片机论坛”一位ID为zhongruntian的版主在乱扯蛋
http://www.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26&id=30171
真是误人误己

网友B:
网络给了所有能上网的人话语权

而且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对自己所言负责,所以,个体应该且只能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