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锁相环的请跳出来一下

楼主(2008-09-01):
玩过锁相环的请跳出来一下

如果输入频率是fin,输出是fout
那PLL之后得到的频率是不是fout=N*fin
或者是fout=(1/N)*fin

有没有可能是fout=e*fin   e是包含小数点的实数

网友A:
分数n分频有可能

网友B:
当然非整数频率合成啦!!

网友C:
楼主理解错误

fout,是基准频率的整数倍,而基准频率是将PLL输入频率分频后得到,一般有3.125K,6.25K, 12.5K 等。基准频率决定了VCO输出频率的最小步长。

楼主:
楼上的:那就是说e*fin有可能了?

网友C:
fout=m/n

m为反馈信号分频系数,n为基准信号分频系数,如果分频器都支持任意次分频的话,上式成立,也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分频器的分频系数都是有限制的

用一个低频率的PLL输出作为另一个PLL的输入,输出的步长会更小,可达到Hz级别

网友C:
fout=fin*m/n

网友D:
m和n都可以为实数小数

有的分频器模数可变,通过选择不同模数的比例即可实现不同的小数分频。

网友E:
应该很容易

前级锁相环实现n倍频,后面再跟一个m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