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信号接口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现在有一路I2S接口的数字信号输出,后面要接两路I2S接口输入。一路做D/A转换,模拟输出;一路接USB控制器,送到计算机进行处理。现在问题是,我这一路输出怎么样同时发送给两路输入呢??
各位大牛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每个器件都有自己的地址。

每个器件都有自己的地址。一次只能发送给一个器件。

楼主:
有没有将一个I2S接口转为两个I2S接口的芯片

我的信号是实时的数字信号,所以没有办法做二次发送。
有没有将一个I2S接口转为两个I2S接口的芯片呢??
哪位兄弟有什么建议,请指教

网友B:
一个I2S输出又不是不可以接两个I2S输入

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
晕

楼主:
谢谢了!!

我一直搞不清楚可不可以接
谢谢了

网友C:
直接一拖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