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使用按键的问题,望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2008-09-09):
公司的一种产品上使用“蘑菇头”的那种按钮(红波按钮),体积比较大。
触点形式见下图,作为轻触开关用在单片机系统中(5V电压常开)。

每天的使用次数在1万次,现在的问题是按钮接触不良(3、4个月就要更换)。
拆开来看,触点上有些黑点(估计不是因为黑点原因),表面不是很光亮。
我认为是电压低、表面氧化造成的。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或者能不能用别的按钮代替?谢谢!

楼主:
这是按钮触点图

网友A:
每天1万次的开关应该改为无触点的,

网友B:
表面氧化是因为频繁开关的电火花造成的

检查负载情况,尽量间接控制,想用多久都行.

网友C:
你选用的机械开关已经很不错了

   开关以及开关的弹簧都是有寿命的。
   那么高频度的使用,我觉得应该选用光电免接触式的开关,就算是触摸的都不行。

楼主:
电火花倒是不会有。

一个上拉电阻10K和PIC54单片机的RB0口连接,开关接在RB0口,另一端入地了,按一下出现一次0电平。通过开关触点的电流5V/10K=0.5mA。

网友D:
找密封的,镀金的,磁铁+干簧。

网友E:
使用霍尔不就行了

既没有触点接触不良的缺陷,还弥补了光电开关怕脏的不足

网友F:
什么东西,一天按1W次?

无触点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G:
我也对1天/1W次感兴趣,,

楼主:
小冲床上用的。

那位大虾可以推荐一种无触点的按钮?具体的型号且能用在5V系统中的。感激不尽!

楼主(2008-11-03):
单片机中使用按键的问题

把红波按钮改成了无触点开关,问题解决。

楼主:
在原红波按钮的触点部位装槽型光电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