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控硅只能驱动交流,直流不能驱动

楼主(2008-09-10):
为什么可控硅只能驱动交流,直流不能驱动。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别人告诉我不能驱动直流,
我还不是很清楚。

请教各位,给个解答!!

网友A:
可以驱动直流,只要你能解决关断的问题。。。

网友B:
金属热处理的中频电源就是用可控硅的!

网友C:
最早的逆变器也是用可控硅的.

就是可控硅关断很麻烦!

网友D:
那个“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可控硅的工作无所谓什么交流直流,但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关断的话必须使流过的电流低于能够维持导通的最低电流阀值,这在技术上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而已。为了可以在直流环境下简单关断,有一种特殊设计的可控硅,感兴趣的话,自己去搜器件手册看看。

网友E:
晕,不会连GTO都没听说过吧?

自己去搜索“可关断可控硅”啊

网友A:
TO 洗碗机:惭愧,俺真没听说

俺狗狗去。。。

网友A:
晕,需要负压关断。。。

网友F:
MCT据说很好,但没买到过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