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液化气点火电路

楼主(2008-09-11):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这个电路能不能点火
  如果可以的话T1和T2的型号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不能点火那么要什么改进???????

网友A:
lz还没解决问题吗

http://www.cndzz.com/info/954-1.htm

 电子煤气点火器电路

电子煤气点火器   现在的煤气灶、热水器等大都采用电子点火,它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安全、工作可靠等优点,电子煤气点火器的种类较多,但电路基本结构和原理大同小异。本文介绍一种结构简单,制作方便的电子点火器,可供煤气灶生产厂家、电子爱好者参考。
工作原理

  该装置电路如图1

  http://www.sydzdiy.com/ad/wsbj/mqdhq.rar   点击下载原理图

它是由振荡器,高压整流电路和升压器组成。由三极管VT及T1的L1、L2、R组成振荡器,接通电源开关S,VT便产生振荡,于是在T1的L3端感应出较高的电压,经二极管VD半波整流后向电容器C充电,同时在T2的L5端感应出更高的电脉冲进行点火。当S拨至“2”档时,C中的电荷维持放电状态,直至可靠地将煤气点燃。整个动作只是在几秒种内完成。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E采用一节5号电池。VT采用锗三极管3AX81,以改善低电压下的压降特性,如用硅管则压降较大,工作效率明显降低。VD采用2DG系列高压硅粒,其反压要求大于250V,C的容量在0.47—0.68uF范围,耐压大于160V。T1可用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中的输入或输出变压器的E型5×7铁芯,L1用Φ0.17mm高强度漆包线绕30匝,L2用同样线径的漆包线绕60匝,L3采用Φ0.06mm的高强度漆包线绕3500匝。T2采用40mm长的磁棒作铁芯,首先用Φ0.41mm的漆包线在磁棒上绕17匝作L4,然后在L4上套入塑料槽骨架,并用Φ0.06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骨架上绕1500匝。骨架上共分线槽10个,每个线槽内绕150匝,可有效防止高压击穿L5自身。  电路制好后,可在L5两端接入电极,放置适当距离,拨动S,见两电极之间闪烁火花即告成功。

楼主:
如果我要买变压器就根据您上面的参数就可以吧?

是的
    我这边没有示波器真的是气人

网友A:
现成的不大会有,只有买磁芯自制了

一般圈数比对的话,很容易起振.
lz是在设计产品吗?
那个升压线圈必须用环氧真空封装才能保证不跳火.

楼主:
是的

   LZ的见笑了,小生刚步入这一阶段,市场上有没有在卖类似的产品,什么型号???

网友A:
网上搜"灶具点火器生产",保你熄火,哈哈

从几十元到几元的都有,做烂了.
关键是技术含量不高,设备不多.
现在房价飚升,房子买不动,灶具也没人买了(没人装修呀),连带灶具配件市场也趴下不动了.

楼主:
买是有但是我们要自己做

网友A:
去这里找你要的工艺资料吧,要银子滴哦,晕

楼主:
请指导

T2采用40mm长的磁棒作铁芯太长了
这样的话我我的产品会比原设想的大一倍,如果铁芯用20MM长直径8MM,改成6个线槽可以吗?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线材和长度不变,绕线的总匝也不变单匝数变成250匝就可以吗???
   请指示

楼主(2008-10-13):
LZ的收藏要给钱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