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17):
用一根线传送和接收信号以及做电源线,另一根线做底线,请问,如果用单片机如如何实现?

楼主:
有做过的吗

有做过的吗?提一下方案?

网友A:
不就一个电话机的原理么?

网友B:
re

参考下电话线

网友C:
参考一下电源调幅通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