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31B能用其他的元件代替吗?

楼主(2008-09-17):
我现在找不到3AX31B这个元器件,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元件代替啊!
求各位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哪找的电路?

这个型号甚至锗材料的三极管都停产二十多年了!可以用9015替代,但工作点要调整一下。

网友B:
哈哈,这是一个小功率低频PNP型锗管,不好买了。

用9012、9015、8550等容易买到的管子代替吧……如chunyang所说,可能需要调整工作点……

网友C:
要多少,我家还有几百个呢

网友D:
3AX31的妙用

把铁壳或玻璃壳撬开,里面有一坨上好的硅脂,可用来涂抹大功率管的衬底
哈哈,一般人俺不告诉滴喔

网友B:
晕……导热硅脂买一大盒才3块钱……

网友D:
导热硅脂买一大盒才3块钱?假的吧,哈哈

网友A:
里面的硅脂确实比普通硅脂好得多

    不过不是每个厂家出的3AX31里面都有,3AX81、3AX83这类中功率管里面较多,比3AD6之类的大功率管都要多,而且3AX81有很多玻璃封的,非常容易取出,我这么干过不少,剩下的管芯用环氧树脂一封当整流二极管用,我现在的蓄电池充电器就是用3AX81做桥式整流的,30年前出自我父亲手中用作电唱机马达电源,20年前我改做它用,1991年又改成了充电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E:
玻璃封装的3AX,将黑漆去掉,就是个灵敏的光敏管

网友B:
哈哈~~~老T还不相信俺的眼光呀~~~当然是真的撒~~~

估计快有两个鼻子那么大一陀…………

网友F:
哈哈,差点看成“两陀鼻屎那么大”。。。

^_^

网友A:
圈圈都论陀了,难怪楼上……

网友B:
倒塌...老X就会想恶心的东东……

一般比较粘乎的东西俺都喜欢用一陀陀来形容的…………

网友E:
圈圈看到的可能是凡士林冒充的

透明的导热硅脂价格很贵的,现在那种白色的象牙膏的价格比较低.

曾经买到过假硅脂,就是凡士林.

网友B:
不是透明的拉,是白色的象牙膏一样的,就是CPU上用那种了

网友E:
看来圈圈还没见过透明的硅脂

3AX里的都是透明的,白色的好象叫硅胶

网友G:
金属和玻封锗管中的硅脂

确实是无色透明的,俺拆过。俺念初三那一年,曾想把双管超外差收音机装进电子表的表壳,把3AX21和3AX31翦开,取管芯来用,那硅脂是无色透明的,大约两颗大米那么多

网友E:
加散热片的3AX81

网友B:
这样子啊……硅胶好象是热熔胶哦,不是这样子的

硅脂有很多品种的,那种白色像牙膏样的应该是导热硅脂吧,我看功率器件上常用……
开始还是膏状,长期高温使用后就干了,变成粉末了……

网友G:
这个散热器看起来很亲切

一对3AX81,甲乙类输出,可达到2W输出

网友B:
比较遥远的东东了哦……俺都没怎么见过,哈哈~~~

这个是收音机里吧,我看到磁棒天线和纱包线绕组了(最上面那里),从颜色和线圈(应该是次级吧)来看,应该是中波天线……

右边还有个输出变压器呢,旁边应该还有个推动变压器,以前的收音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结构……

网友E:
透明硅脂导热,导光性能非常好,而且性能很稳定,不会干

以前做ECT时,用来做光电倍增管与晶体之间的粘合,据说一瓶要好几千元,进口的.

网友B:
晕……这么贵,可以跟香水比了……

俺以前不知道从哪弄到一段透明的、非常软的硅橡胶套管,那个质量好,我用打火机烧,
怎么烧都不坏,烧到变成白色的了(可能是脱水了吧),还很牢,等冷却下来,又变成
软绵绵、透明了,不过这时还是非常烫的哦,千万别摸~~~要放很久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