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赐教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使用MCU来做检测,除非MCU还有其他不可替代的

用电阻分压可以,但要注意电压检测元件的输入阻抗,所以阻值不能取的过大,但阻值越小功耗越高。

网友B:
电阻分压后用电压检测芯片,阻值在R104以上分压

楼主:
回复俩位楼上

MCU因为还有其他用途,显示,AD等.
用俩个104是200K,电流是45微安.我的看一下输入阻抗,谢谢俩位

楼主:
再问一下,

有那些电压检测集成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