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系列能否显示I-V曲线吗?

楼主(2008-09-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2600系列数字源表可以通过安装了TSP-LinkTM的PC机连接在了一起,TSP-Link能够将多台2600系列数字源表集成在一个系统之中,通过作为主机的2600或者PC的编程和控制,将整个系统作为一台测量仪表来使用。

这样就可以自如绘制I-V曲线。

吉时利最新的产品2600A系列(中国还没推出),就内嵌了TSP软件,使用就会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