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遥控器,控制空调后,明确知道命令发 成功了?

楼主(2008-09-19):
(无正文)

网友A:
有必要吗,加成本的

网友B:
要用双向通讯实现

将控制结果返回,这类遥控器不少,高端产品常用,多用射频而非红外线信道。

网友C:
在空调上加一个蜂鸣器,空调收到正确的命令后响一声

网友D:
照4L方法,或是在空调上装个发光管闪一下应答

从使用方便角度看,蜂鸣器合理些

网友A:
4/5楼结合,聋/盲残障人士都行

网友C:
6L很有爱心,赞!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

原意是这样的:
 想对现在的家用空调进行自动温度控制,可以模拟遥控器发送控制命令但是如果发出了一个命令,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成功,岂不是没有用?

网友D:
如果银子有多,照3L办法,再有多就扔到坛子里来,哈哈

网友E:
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将你的自动温度控制器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比如空调的正下方的墙壁上),这样就能确保每次都能收到控制命令。

楼主:
这样行不行

把制冷温度条低一些,然后根据温度来发启动和关机命令,大概可以控制了吧!
如果发温度控制明亮好像空调的温度命令有带温度数值的不好弄!
上述方法可能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