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两台带串口的机器连续一周时间的测试,还得是DOS环境,

楼主(2008-09-20):
 真是晕啊~
 公司是有几台带前几年的带串口机器,但都是有其他用的,看样子只能专门买两台旧电脑了?

网友A:
有个叫dosbox的东东可在win xp下模拟dos环境

DOSBox0.72-win32-installer.exe → http://dfn.dl.sourceforge.net/sourceforge/dosbox/DOSBox0.72-win32-installer.exe

网友B:
不知道模拟的DOS能不能访问端口哦……windows是屏蔽了的……

网友A:
哈哈,俺只在DosBox下运行过以前写的Foxbase程序

里面有RS232通讯调用,碰碰运气吧

网友C:
买2个奔腾266的笔记本,够你用了,呵呵。

网友D:
关键是能访问端口不

网友E:
买两块串口卡,新旧都行

网友F:
台式机主板中主流型号多半都是带串口的

    楼主莫非指笔记本?
    现在只有整合显卡型且支持全规格数字显示接口的小ATX主板才取消了串并口,很多大ATX主板上还是串并全的。
    用USB转的串口在DOS下需要特殊驱动,且未必兼容,有个前两年还在活动的“DOS联盟”收集了大量在当前硬件环境下的DOS驱动及应用程序,包括USB设备、大容量HD、NTFS分区等都可以支持,也可以找来试试,但要对DOS很熟才好玩起来。

网友G:
LS正解,新台式机主板其实都有串并口的!!!

很多人看到新出的台式机主板都没有哪个大大的15PIN并口和9PIN串口插座,就以为现在的台式机主板也没有串、并口了
其实你们都错了!
新台式机主板其实都有串并口的!!!
只是大多都没有在背板出口侧引出那个大接口罢了,而是改成了机内的双排针!

自己仔细对照主板说明书找一找,就会找到啦!
然后,去电脑市场花几块钱买一块做好串口和并口线的的挡板,装上就可以了

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花了5块钱:-)

网友A:
一语惊梦,学习了,谢谢

楼主:
哈,还有这事?怪不得搞串口的时候经常看到其他端口被占

 模拟的dos不行,这两个个测试软件之所以必须在dos下运行是因为它对硬件和时间控制相当严格(绝对控制权,哈哈),所以必须要在纯DOS下运行。
 上班找找说明书看看,实在不行搞两台旧的带串口的笔记本, 呵呵~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就知道有没有了……看端口。

像我现在的电脑上就是没有的。

楼主:
xwj的那个挡板在哪儿买的啊

 我的主板是M2V-X,说明书上是画了一个COM1 双排插针,9针的,但是没有介绍这9个针的顺序,不知道是否和串口接口的9个针排列是一样的?

网友H:
设备管理器里关了吧?

一般主板上都有一个

网友I:
上网查一下不就有了

淘 宝 网

网友J:
在XP上,装个DOS系统虚拟机就可以了

访问串并口没问题

楼主:
awey,只能用纯DOS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哈,还有这事?怪不得搞串口的时候经常看到其他端口被占用呢

 模拟的dos不行,这两个个测试软件之所以必须在dos下运行是因为它对硬件和时间控制相当严格(绝对控制权,哈哈),所以必须要在纯DOS下运行。
上班找找说明书看看,实在不行搞两台旧的带串口的笔记本,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