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指点一下如何选用军用芯片

楼主(2008-09-20):
比如说AD,选择AD,MAXIM公司的那个好点,有没有相关的型号表,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我想最大做64路数据采集,需要用64个AD吗

网友A:
AD选用

对实时要求高,就需要AD多,实时性要求不高的采集,一个AD用开关切换,其他的软件处理

网友B:
军标

有个国军标专说军用元器件选用办法的,具体编号忘了

网友C:
单说ADI和MAXIM的军标产品,肯定首选前者了

ADI长期生产军标甚至宇航级的产品,产品线也很全,根据你的需要在ADI的相关军标产品的目录里找。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