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20):
我是新手,我现在搞的项目是用了加速度传感器,用SPI数据传输的,MCU是合泰单片机,碰到的问题很奇怪?
事先我先设置好了IO口为输入,为什么接收数据的时候IO口明明是高电平,而仿真器里运行程序时,判断还是低电平?
这里我要说明下,因为我用仿真器是内置电压5V,所以IO口输出也是5V,而传感器工作电压是3V,我就利用了一个稳压管把IO口输出的电压 降至3V,这样对我的发送数据和数据接受会受影响吗???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参考一下

3v低了点,最低输入高电平是0.7VDD
不知你的传感器是什么输出结构
你可加一个三极管把电平拉高试一下

楼主:
最主要是识别不了我IO口的状态

明明是高电平有2.7V,但是MCU判断就是低电平,难道是仿真器上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教 高手,急啊 ~~~~~~~~~~~~~~·

楼主:
谢谢楼上咯~

问题是解决了~现在问题是我用SPI传送给传感器,传感器要初始化,我碰到的问题是,我开始给他送个值,读出来却不是这个值,请教下,SPI使用时要注意什么?我就是打个脉冲发个数,这样对不对?

网友A:
研究一下SPI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