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2008-09-20):
生产奶粉可以加这个那个,是否生产电容就减那个加这!最近试验中出现0.1u/280VAC电容接到220VAC电源上,测试几天后电容量只得5n左右,连续几个电容如此,把电容解否发现两极处发黑,焊锡很少,再拆开没上过电的也如此,再拆以前的电容焊锡对比好很多,又再拆个进口的,焊锡厚厚的,有光泽,
这年头搞什么,铜价贵了元件脚就缩小了,锡价贵了,生产电容应要用锡的也缩了,导至接触不良,电容也出问题了!

楼主:
我觉得电容须小影响可大的!

我觉得电容须小影响可大的!不知那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可以采用贴片的瓷片中压电容

楼主:
不知瓷片中压电容尺寸多大的

网友B:
瓷片中压电容? 有0.1uF的吗???

0.1uF几百V的岂不得好大的个头???

网友A:
或者直接使用安规X电容

  安规X电容都是标准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C:
注意瓷片电容可能会击穿短路

如果短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不要使用瓷片的,一般用有自愈功能的金属膜电容,可以用CBB

网友D:
1kv 100n的插件瓷片有圆形5mm的,但我看着就别扭。

网友E:
电子行业的假冒伪劣元件决不比食品的情况好

便宜没好货,标称都是缩水的,换用更高耐压规格的吧,最好是金属化的。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现在电子行业中假冒伪劣元件确实太多了,假冒的电容也印着安规X电容都是标准的,实在难分,我试过用耐压表2kv将电容充电,然后直接放电,有的电容这样放电一次容量以丢失60%以上,但我试过好的电容放电几十次容量也几乎不变,不知大家有什么测量电容的好方法,如用电桥测量.可否从损耗角来判别优劣.

网友A:
你每个元件都检测一遍?不可能

  最好直接找总公司网页上的下属代理,或者直接联系厂家,例如风华高科等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建议!

我是想抽样试验来证实一下,因为我刚才又拆了几个电容解否,有问题的都是两引脚出问题,在这我也希望生产厂家注意,

网友E:
关键是找对货源

直接跟生产厂或生产厂指定的代理联系,重要元件不要从零售市场上采购。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