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看看这个485接收电路是不是有点怪异?

楼主(2008-09-26):
用于通讯上的,大概是485接收电路,一个朋友拿过来的,这样做软件很复杂啊,不太明白设计者的意图!

网友A:
的确怪

如果是485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接收,那就是422的一半了,没有发送的呀,如果是422应该在两个运放再加一个运放弄成一要根线输入到单片机,软件就不复杂了

楼主:
原电路的功能只接收不发送.

多谢楼上啊!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不遇损坏接口电路

能请问楼主这颗芯片型号是什么?他这种做法非常好,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电路,这种电路主要优点:客户从485接错线时不会烧坏外围电路,比如接电源进去.

网友C:
这应该是一个差分比较电路

网友A:
呵呵,485本来就是差动的嘛!!

网友D:
恩,对的

不用弄成一根线进MCU呀,就这样P3.0和P3.1收到的是差分信号~

网友A:
如果这真的是485的话,最好还是弄成一根线,

要不这软件就会像LZ说的复杂,如果两根线的话,那就必须得模拟串口通信,这本来就有一定的复杂度,再加上模拟一个"差分"的串口,那就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