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管发射信号通过人体(如手指)反射的疑问??

楼主(2008-09-27):
当人体或(手指)迎着发射管前后运动时,接收管会接收到信号,可是当人体或(手指)不动时,接收管不会接收到信号,按道理接收管会接收到从发射管过来的信号,为啥阿??
难道运动和静止对红外信号发射的信号反射程度不同
我用的是一体化的接收头,高人指点阿

网友A:
大概是一体头的问题,只检测变化

发射信号改成断续的试试

楼主:
那市面上卖的一体化接收头都这样吗????

网友B:
有可以接收连续信号的接收头

不过给家电产品使用的接收头一般都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为了消除干扰)。

网友C:
运动和静止对红外信号发射的信号反射程度不同!

运动和静止对红外信号发射的信号反射程度不同!

楼主:
运动和静止对红外信号发射的信号反射程度不同??

如何理解,高手解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