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问题

楼主(2008-09-27):
  MAX038输出波形失真,幅值只有50MV左右。用他datasheet上的正弦信号发生电路搭的。

网友A:
可能楼上的你用了散新的

网友B:
先查外围电路

该器件假的应该不多。

楼主:
好了 谢谢楼上各位

   我自己用做了板子,信号很好,好像就方波有问题。原来用面包板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