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C与TVS用法(图)

楼主(2008-09-28):
如图,能否用TVS与PTC组合,进行过压和过流保护

例如:TVS为20V,PTC为100mA,当输入电压为30V时,电路电流很大,PTC发热断开。

不知可行否?

楼主:
实验测得输入电压60V时,PTC发热断开,此时电流为2mA

楼主:
更正

实验测得输入电压60V时,PTC发热断开,此时电流为20mA

网友A:
感觉有点道路,这个保险丝是可恢复的吗?

楼主: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如图不会超过100mA,耐压无问题的话PTC不会保护的

这样组合的话,一般TVS取值稍超过正常输入范围,PTC电流稍超过电流范围。

网友C:
这个图没有必要这么大

楼主:
不好意思电阻1K是多余的

网友D:
ls都说了,不能弄小点?

我看这个图不可行!
PTC反应太慢,有可能还没断开TVS就被干掉了!
所以TVS的风险太大!

TVS适用于上升时间很快的尖峰吸收,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他的允许持续时间很短的,大概是us级!

楼主:
怎样将图缩小?

网友E:
可以的

我们公司的常用电路

网友F:
常用电路之一

网友G:
不能用,TVS死翘翘!

楼主:
到底能不能用呢?

网友H(2011-05-10):
哎哟啊,现在有二合一的集成产品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又需要call me

网友I(2020-01-14):
到底可以不可以呀?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