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接题---怎样用3v电池供电的单片机点亮3.6v白光二极管

楼主(2008-09-28):
看谁的电路最简单,成本最低,单片机种类不限。自己已经实验出一电路,看有谁比我的电路更简单。

楼主:
放了半天没人回答,

看来是新人不会,高手不屑了,十月一日公布我自己的电路。

网友A:
电容升压....

网友B:
可参考DC/DC boost电路来设计,点亮LED。

用VCC电源输入,接上inductor,mosfet,diode,capacitor也可以实现。MUC I/O输出方波接上MOS的gate terminal。

网友C:
开关电源

楼主:
就几个元件,没有人上个电路吗,还是

这里的人气不行了 。

楼主:
3楼光说,来个电路。

网友D:
RE:

      3V   ----------0.22k--+-------+---------+
                            |       |         |
                           10k      |        ---
                            |    | /          /  LED
      P1.0 -----------------+----|  NPN     --+--
                                 |           |3.6V
  AT89C1051                         |         |
     P3.7  -----+-------------------+         |
     P3.5  -----+                   |         |
                                   --- +      |
                                   --- 22uF   |
                                    |         |
                                    +---------+
                                  ----
                                    /
                                 --+---
  地    ---------------------------+

楼主:
8楼的图明显不对

网友E:
看这个行不?

网友E:
P1.0,P1.1交替导通

楼主:
这2个电容容量怎么取

网友E:
改进一下

参数和IO口切换频率,LED工作电流有关,算比较麻烦,实验来的快些

楼主:
在想想,看看能不能在改进

网友F:
看高手解答

网友D:
我的图是对的!!!

reset 时: p1.0=1 / P3.5|P3.7=1

工作时:
   step   action
     1:   p1.0=0
     2:   P3.5|p3.7 = 0
     3:   p3.5|p3.7 = 1
     4:   p1.0 = 1
     5:   loop to step 1

楼主:
对????

都=1的时候电容充电,都=0的时候电容放不了电。。怎么会对呢。

网友G:
这看一下

网友D:
通过LED放电.

楼主:
18楼的2个图也不对,

网友H:
楼主在考高手吗?

楼主:
十月一日了,上我的电路拉

网友H:
这个电路中的二极管5819是多余的

直接用IO口来驱动,要求IO口的驱动能力足够强
其实不如用个三极管加个小电感做个简单的BOOST电路驱动好,成本很低也灵活。(元件只要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

网友I:
LZ 再试试, 其实可以更简单.

  就你的图去掉1N5819, IO口的电阻尽量小, 甚至也可以去掉, 前提是IO口0/1电平都可以正常驱动(x51系列的普通准双向口这个电路不行).
  说实在的, 我不知道你的5819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18楼图不对

楼主:
没那么简单

23楼:用三极管和电感做也可以,但你忘说个二极管。
24楼:这个图的精华就是这个5819了,为什么我上面的那个二极管没写5819,为什么是5819不是4148呢?

楼主:
在回24楼

我说了,不限制单片机种类,另外这个电路51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这个电路,右边的R?是可以不用的,

另外左边的电阻,不怕风险的话也可以不用,,就2个元件23楼你怎么和我比?

网友I:
普通51的准双向口不行吧

  51准双向口内部是一个50K左右的上拉电阻, 此电路I/O口低电平时电容充电, I/O口高电平时对LED放电, 但口线内对VCC串了一个50K电阻, LED上只有几十微安电流. 难道你是想用口变高时的两周期强上拉?

  23楼的说法应该是可以的, LED就是二极管! 但长期工作三极管有二次击穿可能, 且成本上讲划不来.

  我还是没看出来5819的用处. 5819要导通则电容下端电压必须低于0V, 也就是说电容在被二极管钳位的情况下有超过3V的储压, 谁给的? 图画错了? 或者您解释一下?

网友H:
楼主搞错了,呵呵。。。

1、你的电路只是在IO输出高电平时,电源通过IO口、电阻和电容上的电压叠加向LED提供电流的,51的IO口输出高时,等效与电源串了个50多K的电阻,LED能亮?

2、二极管5819放在这里纯属多余,请问什么时候,二极管会导通?

3、我23楼说的电路不需要二极管,三极管关断时,LED才导通,我又不是要输出一个直流电压,不需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29楼说的三极管高压击穿的问题不存在,LED与三极管并联,等于给三极管箝位,给电感续流。

楼主:
不上图说不明白

30楼你的图是不是这个,

楼主:
说一下5819的作用吧

1,I/O口先是低电平,给电容充电,
2,当充满电,I/O置1,这时电容的3v电压跌加上io的电压,电容上端就是5点几v电压,因为电源端有二极管,便向发光二极管放电,二极管亮

3,因为发光二极管压降只能3点6伏,如果没有那个5819,便有2伏负电压加在I/O口,单片机I/O口负电压过0。3v就会挂,所以必须用0。2v压降的5819,

4,说明一下,电容放电时候电流是流过5819的,不会流过I/O,所以也没有什么50K 电阻的问题。

网友H:
晕~~~~

如果没有那个5819,便有2伏负电压加在I/O口?

------------------------------------------------------------------
请问楼主:假如IO口上电压为-2V,LED上端的电压是多少?LED还能亮吗?

网友I:
无语中...

  貌似看见了一台永动机... ...
  LZ注意32楼<2>, 电容加上I/O口电压3V才会有5.xV出来!!!. 而不是因为这里有个5V, LED 3.6V, 就变成I/O口会出来负两伏. 同理<4>也就是无根之谈了.

  30楼未考虑LED导通时间 Tr , 它不是快速二极管. 三极管截止时肯定有一个比较尖锐的峰, 甚至会影响到 I/O进而影响到MCU.

网友H:
LZ:给你一个更简单的电路

这个电路还是不能用51的IO口驱动。

楼主:
这个电路是经过实践的

我焊接后验证的,楼上2位光是动脑,没动手吧,

网友H:
动过10几年的手了,现在动脑筋相对比较多些

简单的电路基本不用动手。

楼主:
那就动一下,

看看我的电路好用不?

网友G:
RE 20楼

这个电路在5v系统给运放供负压可以产生3v多的负压5、6毫安的电流 我这没有3v的单片机 3v的系统大概可以产生1v的负压,加上电源3v 就有4v的电压了   好像没错吧???

网友I:
呵呵

  LZ看贴似乎...
  某和37楼的所有贴子通篇找不出来一个字说你的电路不能工作!!! 只不过就你的题目讨论更简单, 以及咱认为的贵贴中之失误.

  贵实验是用的普通51准双向口做的?
  驱动I/O输出频率是多少?/主频?/MCU type?

楼主:
手里没有3v能工作的51

用430F2013做的,内部上拉,内部振荡器。

楼主:
回cqxyy

仔细看了你的图,确实能有负压,只不过比较小,但单片机没坏确实出乎意料。

网友G:
回tage

这我用了好久了的确没坏,供个几毫安没事.  stc12c系列产单个io可以供20mA电流

网友J:
大家都忙着玩了,这么久都没有回复

目前只有10楼的图是对的,后来在13楼加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降压吗?
基本2中方案,一个电荷泵,就是10楼,一个用电感升压。相关拓扑书上有。

网友E:
回44楼

13楼中下面加二极管是防止P1.0为低电平时,下面的电容放电。

网友K:
I/O是不会出现负电压的

你的电容电压就是靠I/O抬的,如果I/O是负电压,那还搞什么.

如果有5V多电压,那么你22楼图里LED限流电阻上就会有2V压降.